如何用CMM检测内六角的对称度?

楼主(2009-08-12):
检测中碰到难题,请教各位:用CMM检测内六角的对称度时那种方法是正确的:
1)建立坐标系后分别将三对称面检测,关系后得出偏差值。
2)建立坐标系后先检测一对面的对称度,关系后得出偏差值,转动零件再次建立坐标系检测另一对面的对称度值。。。。
    也就是分三次建立坐标系分别检测对称度。
请问哪种方法是正确的。谢谢!我的邮箱junzhanghai@163.com

网友:
测对称度基准应该是中心轴线吧,理论上来讲,无论建一次坐标系还是分三次,结果应该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应该是基准或者操作过程中有问题。

网友:
对称度基准应该是中心轴线吧 我觉得你可以分别评价内六角三组对称面相对于基准的对称度  同样可以通过三个对称面的交线来构造一个点元素 在去评价他的对称度或同心度

楼主:
谢谢!是的,通过检测发现建立一次坐标系的对称度数值比分别建立坐标系检测的数值要大多了。

网友:
根据独立原则,这里需要建三次坐标系。
奇怪的是不用位置度标注却用对称度标注,还有为什么要用CMM来检测?

楼主:
谢谢.因为外方要求我司使用CMM检测.

网友:
和用户统一

网友(2009-09-12):
还需要测对称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