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序安排时先内后外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楼主(2009-08-12):
工序安排时,有一个原则是先进行内型腔加工工序,后进行外型腔加工工序,我想知道这样安排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是刚度的影响吗?

网友:
先做好外面,在工序之间不断流动,难免磕碰划伤。这应该是理由之一吧

网友:
这个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

楼主:
恩,有道理。 2# JDLLL

网友:
与加工基准面有关,我国是基孔制,故一般先内后外.

网友:
你应该说的是磨加工吧,这样方便装夹。

网友:
具体而言,内部难加工;外部好加工,薄壁件如果外部加工完,内部还能加工?不变形

网友:
因为内孔难度大一点,先做难的再做简单的,

楼主:
说得都有道理,我会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