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通常镀硬铬的厚度是多少?

楼主(2009-08-12):
一般镀硬铬的厚度是多厚的?设计手册上有个参考数据是0.05~0.1。但是两次设计的轴拉出去镀铬回来后镀厚的尺寸都不是按技术要求上给的数据,是电镀厂的质量问题?还是电镀的厚度比较难控制?搞得我给的镀前尺寸的公差都不知道怎么控制!

网友:
一般是微米级的

网友:
一般就几u而已。

网友:
铬的镀层比较厚,最少也有十几个μ了。

网友:
0.02以下,太厚了容易暴皮,镀层脱落

网友:
就是0.05~0.1mm

网友A:
你镀铬后不再处理了吗

网友:
镀铬对零件表面质量要求较高

网友:
上面的全部错误,你可以当0.005mm,我们做半导体模具的,零件全部要硬铬,这个见的多

网友:
同意楼上的一般都是在5个微米左右!

网友:
一般要要电镀厂进行沟通。

网友:
镀硬铬的厚度比较难控制,小孔镀不进去,外表面有时镀的比较厚,单边能达一丝还要多,这要看电镀厂的水平,建议配合零件不要去电镀,实在不行就化学镀,化学镀相对均匀。

网友:
我们渡过陶瓷,没渡过铬

网友:
硬铬的厚度是可控的,3~7u左右!亮铬(装饰铬)硬度不需控制,一般较厚(10u~30u);
轴如果要求高的话买标准的吧,自己做的很难保证精度!

网友:
:sleepy  ﹐一般就是3~~5um,電多也沒用﹐浪費錢﹗~~

网友B:
要和电镀厂沟通,鉻层厚度可以掌控的,一般在0.02MM,轴的精度要求高的话,可以镀厚点,再精磨至尺寸!

网友(2010-10-11):
硬铬的话7μm左右

网友:
轴的话买标准的吧,自己做的很难保证精度,

网友:
要看怎么度的,以前磨床主轴就是0.3的厚度,度好在磨一刀的。

网友:
液压常用0.03——0.05mm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你是什么材料的,镀铬前表面要抛光,然后镀铜再镀铬,一般厚度就几个um

网友:
硬铬0.003-0.005  装饰铬比这个厚不少!

网友:
我们厂的活塞镀的是0.02到0.03MM    厚了会脱 有针孔

网友:
我们就镀了0.1mm,看你镀的时间,时间短当然镀的薄了。

网友:
認同19樓的說法
不同的鍍法會有不同的厚度
而厚度也是有控制范圍的,廠家不同有所不同

网友(2013-11-01):
那镀硬锘的产品做盐雾实验的标准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镀铬后不再处理了吗

表面需要抛光

网友:
0.05~0.1mm

网友:
度锌是5u,度咯也太清楚

网友:
5~8个μ

网友(2013-12-10):
引用 网友B:
要和电镀厂沟通,鉻层厚度可以掌控的,一般在0.02MM,轴的精度要求高的话,可以镀厚点,再精磨至尺寸!

正解!!!

网友:
我们用的活塞杆都是0.02

网友C:
我们工厂所有零件除了烤漆,其他全部是镀铬的,这个我比较清楚,我们一般是0.01~0.02.
成本比较高,为了和国外企业竞争没办法,我们镀铬9元一公斤,随便镀铬就是几千上万。
我们镀铬的零件分类:所有轴类零件,回转体零件,安装导轨和丝杠的所有固定底板,还有所有小零件。
轴类零件比如按h7精度出图,镀铬之后刚刚好是公差允许的过盈配合,轴承也装的比较牢固。
镀铬,我们只是为了防锈,国内镀锌、发黑没法看。

网友:
到底是多少啊,大家说的差别太大了,是不是和行业有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工厂所有零件除了烤漆,其他全部是镀铬的,这个我比较清楚,我们一般是0.01~0.02.
成本比较高,为了和 ...

切合实际,学习了

网友:
不带底层的镀铬层,抛光后可直接使用。镀层厚度<12μm用于模具以提高其耐磨性;镀层厚度12~50μm用于液压装置的柱塞,以提高其密封性和耐磨性;对不重要的配合表面,镀层厚度可>50μm,镀后磨削达到要求尺寸精度,以补偿磨损量

网友:
请问一下,镀硬铬的厚度用什么仪器可以检验呢?在网上找了一大把,结果很差。请大侠们指教一下。

网友(2014-09-09):
这个镀铬层问题充分说明了隔行如隔山的问题
同时也反映了机械想要真正学精是很难的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观点
虽然大家都是正确的
首先就我知道的而言
镀铬有装饰铬、硬铬之分
对于装饰铬1~3u就可以
对于硬铬0.02~0.03mm是一种行业做法
0.05~0.1mm是另一种行业做法
主要考虑到你的工况是不是重载、润滑充不充分等等

网友:
装饰性镀铬0.001-0.003mm
耐磨性镀铬0.05-0.1mm

网友:
非标件镀铬一般是镀硬铬,加工商默认5μm左右,越厚成本越高。
对于要求比较高的场合,请务必注明铬 层厚度,比如8-10μm 。

网友:
一般硬铬0.01mm, 闪铬0.003mm ,尺寸要求很高的镀铬后在磨床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