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内螺纹时,底孔直径怎么算?

楼主(2009-08-12):
M76*4的螺纹,我查表,公称直径是71.670,车底孔的时候是不是按照这个尺寸车啊,表上不同的公差等级,会有不同的公差,内螺纹的公差都是正的,我在车的时候,应该需控制上偏差,还是尽量控制下偏差,也就是尽量接近公称直径呢???
还有就是在编制程序车螺纹的时候,最后一刀的尺寸就是车到直径76还是稍微大一点(当然车一遍后,通规进不去,可以补刀补,再重新车一遍),这个我在书上查不到,请师傅指点下。。。

网友:
当然是公称直径要大,尽量取整数,但是孔打越大那螺纹接触的面积就小,如果控制下偏差那螺丝怎么拧得进呢
后面的那个问题我没明白什么意思,你是要车螺纹还是孔。

楼主:
是车螺纹啊,M76的这么大的还去攻螺纹嘛???

网友:
首先 M76*4的螺纹可以用丝锥,底孔要大一些,车的话,应该控制中差,最后一刀应该大一点。

网友A:
查机械标准都有的啊,什么精度等级的螺纹的底径都有公差的,很方便

楼主:
我问了车床的老师傅,M76*4的内螺纹,他一般底孔车72.2,程序中,最后一刀大概是76.8

网友B:
按照0.85d计算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是0.65D吧

网友(2009-10-18):
车螺纹,控制中差最重要

网友:
我是新来的  能详细说说具体怎么控制中差吗?
谢谢了

网友:
基本尺寸可以查表,公差和螺纹精度有关,比如:M76x4-7H的话
H=3.464
小径D1=76-5H/4=Φ71.67
H7=0~+0.03

外螺纹M76x4-g6
基本尺寸是Φ76,公差是-0.029~-0.01
不晓得正确否

网友:
螺纹的精度高低测得是中径

网友:
小径车大,大径76

网友:
小径车大,大径到位,螺纹公差主要都是用来控制中径的

网友:
这么大直径的螺纹还没有用丝锥加工的,即使是大批量生产,我认为成本高,效率低,

网友:
再走两刀啊 我比较呆板 所以就这样做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C(2013-03-15):
加工钢件和塑性较大的材料,扩张量中等,螺距小于1毫米的条件下,采用下式:

D = d - t

式中:D—螺纹底孔或钻头直径

d—螺纹外径

t-螺距

加工铸铁和塑性较小的材料,扩张量较小,螺距大于1毫米的条件下,采用下式计算:

D = d -(1.05t~1.1t)

网友D:
内罗纹底孔等于公称直经减罗距,也就是76—4=72

网友:
你要是考试的话孔车到72.1,车刀磨59度。你要是挣钱就车到73,车刀65度。完全看你来定。挣钱的话基本2-3刀,考试基本4-5刀

网友(点评):
这个太强了,还双重标准呢

网友(2013-08-30):
引用 网友D:
内罗纹底孔等于公称直经减罗距,也就是76—4=72

经验公式?
有依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机械标准都有的啊,什么精度等级的螺纹的底径都有公差的,很方便

机械手册上就有嘛?

网友:
底孔最好稍微大点,车螺纹多多少少会有点变形的,小径会变得稍微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工钢件和塑性较大的材料,扩张量中等,螺距小于1毫米的条件下,采用下式:D = d - t[/backco ...

同意

网友:
如果是60°牙型,经验公式H(公制)=0.6495P;H(英制)=0.6403P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0.85d计算就可以了.

这个0.65d 跟0.85d 一个是指六十度 螺纹 跟29度 ACME梯形螺纹的牙型高吗?还是只是其中一个? 我一直搞不明白! 求老师傅们解答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