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加工一短台阶轴,什么刀片好用?

楼主(2009-08-12):
现加工一短台阶轴,材料为45号调质硬度27~31度,总长75,调头车,直径38的地方3毫米长,直径33的16,直径24的22,直径19的5,另一头直径18的29毫米长。车床为济南CK616,刀片为UC2000,55度菱形刀片,精车余量为1毫米,一个刀位车100多件就不行了,请问有没有合适的刀片?

网友:
住友的ac2000吧?具体型号有吗?

网友:
还有各个加工参数如何?

楼主:
转速900~1300进给量0。2

网友:
用陶瓷 YW3 YW1 YT30

网友:
精车余量小点不行吗?

网友:
为什么不选80度的菱形刀片呢?强度要比55度的高出很多呀!

网友:
强度不是问题,材质很关键了。: n' }5 c" X% Z- \8 U
楼主用AC830P看看。

网友:
刀片的选型感觉有问题

楼主:
先粗车,留1毫米余量调质27~31度。余量少了会变形 6# 手扶拖拉基

网友:
精车建议用tnmg160404或wnmg080404的刀片,可以用6个角,性价比很好

楼主:
谢谢指教 11# 手扶拖拉基

楼主:
谢谢指教 8# 狙击手

网友:
换刀片形状吧

网友:
你现在使用的是住友的刀片吧,

你所加工的这个工件用一般的涂层刀片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追求更长寿命的话,也可以采用CBN刀片,(但是价格贵,不建议使用)

建议你用住友的新材质,AC820P,AC830P.

当然,刀片寿命低下,也有可能是加工条件,刀片的槽型等因素决定.

你最好吧加工参数及刀片型号提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