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材料加工用什么刀片?

楼主(2009-08-12):
本人最近接到一种产品  表面焊有3mm的 上海司钛利焊丝  这焊丝超硬  普通的 三菱UE6020刀片吃上刀就烧掉了  请问各位大侠应该用什么刀片 啊

网友:
用加厚的陶瓷刀片试试看,

网友:
条件允许的话用圆刀片

楼主:
楼上是说陶瓷的圆刀片吗  我想这样也可以 但是没有  啊  无奈 啊

楼主:
怎么没人看 啊 自己 顶顶

网友:
没有找我,哈哈~

网友:
看来只有试一试CBN的刀片了.
我做住友的CBN,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wangpei@yamazensh.com

楼主:
楼上说的CBN是涂层刀片吗  能解释CBN什么意思吗 ?

网友:
立方碳化硼刀片,可以加工加工hrc60左右的硬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CBN是一种新的材质,即立方氮化硼.

它的硬度比一般的硬质合金高很多.

它不是一种涂层材料,而是一种新的材质.

最高可以切削硬度在HRC65左右的工件.

切削效果比其他刀片要好,使用寿命也提高很多.

网友:
PCBN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方氮化硼不行,你的是喷焊表面,属于间断切削,一用就碎。用YG610焊接刀试下 。低转速,大走刀。
精车可以用方氮化硼刀片。但是一样得低转速,大走刀。

楼主:
方氮化硼不行,你的是喷焊表面,属于间断切削,一用就碎。用YG610焊接刀试下 。低转速,大走刀。
精车可以用方氮化硼刀片。但是一样得低转速,大走刀。
引用 网友B:
工件便面要求光洁度0.8大走刀怎么行

网友:
方氮化硼不行,你的是喷焊表面,属于间断切削,一用就碎。用YG610焊接刀试下 。低转速,大走刀。
精车可以用方氮化硼刀片。但是一样得低转速,大走刀。
引用 网友B:

哦? CBN有  “低转速,大走刀” 有这种用法?有具体事例吗?

网友:
用京瓷A65刀片就可以了,用氮化硼虽然不错,但成本太高.需要可以联系我:0512-52661392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陶瓷刀片吃不消,很容易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