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的钻头要多少钱一支?

楼主(2009-08-12):
普通的75的钻头要多少钱一支?如果 加长的 (400长)要多少钱 ?

网友:
量大通孔的话不如定做套料钻,还能省料

网友:
5mm,300mm长的钻头,有吗?要多钱啊?

网友:
价格不清楚,但看过直径110mm长1.8米的麻花钻;也看过5mm,长500mm的钻头(放在手里都会颤动,呵呵)。
据说,销路很广。实在需要我帮你们联系一下。

楼主:
谢谢了  我就想问问价钱

楼主:
套料刀最长能套多长的啊    在什么设备上使用啊

网友:
这个钻头两三千应该是要得

网友:
  套料刀是什么东西啊?

楼主:
怎么没有具体价格啊  等待出现

楼主:
4# 狙击手 狙击手大哥   在谱车上加工比较大的孔  比如直径130长度800用什么刃具比较好  材料一般是20Cr的和925A的  都是实心的吃料  我现在只能用40多的钻头先钻再用70多的扩 在用刀躺工作量太大 并且钻头在扩孔时经常会研到工件中  大哥你有什么高见?

网友:
套料钻吧,直接用70的一般的机子肯定卡,量大的话应该可以用成形的毛坏

网友:
看你要什么品牌材质的啊,我这边有正宗上工的,价格绝对有优惠的!QQ562438178

网友:
套料钻吧,直接用70的一般的机子肯定卡,量大的话应该可以用成形的毛坏
引用 楼主:

实在要用普通设备加工,扩孔不要用钻头,用扩孔钻,一般是三刃的。
加工这么大的孔太浪费了,用套料钻还能将废料做其他零件,但套料钻很难做这么深的。

太长的话就要考虑其他办法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了。批量有多大呢?量小不好搞,只有慢慢掏了。

楼主:
实在要用普通设备加工,扩孔不要用钻头,用扩孔钻,一般是三刃的。
加工这么大的孔太浪费了,用套料钻还能将废料做其他零件,但套料钻很难做这么深的。

太长的话就要考虑其他办法降低成本,提高效 ...
引用 网友A:
每次只加工2件 材料浪费是肯定的了 因为锻造技术差 现在只相用什么工具来搞定拉谎的问题  你说的扩孔钻一般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