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刀架精度哪个厂比较好

楼主(2009-08-12):
国内哪个有名点的企业生产的简易数控车床刀架定位精度好些,故障率低?

网友:
一般的可用常州亚星、常州宏达、常州新墅,精度好的可用烟台的

网友:
建议用烟台的,虽然可能比其它厂家贵一倍,但质量可靠,故障率低,后期维护成本低,而且损坏不能用的情况可低不少.呵呵 .也就是说,实际上用其他厂家的比用烟台的还要贵不少
我这里的,我正在改,要么用烟台,要么改排刀了.在我手上以后不打算买常州的了,

网友:
质量可靠,成本低廉的 最能获得老百姓首选

网友:
可以联系QQ936632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