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不是推的,牛B不是吹的。

楼主(2009-08-13):
火车不是推的,牛B不是吹的。但我还是接到这个吹牛B的活。 货车车辆在编组或站修中,经常需要移动1-2米的距离来脱钩或接钩。空车厢(20吨左右)还可以用撬杠移动。但是绝大部分都是重车,有的载重70吨,加上自重几乎超过90吨,这就移动起来比较困难。领导要求搞一个类似千斤顶似的玩意来实现这个。难呀,昨天到现场去观摩了一天。

网友:
自重90吨,不过货车车辆应该是在轨道上吧。牵引它是不需要多大力的,1%怕是足够了。
问题当然有牵引器具如何便携,如何在轨道上固定的问题,但似乎有多大操作空间更需要先考虑。

楼主:
好久没有操作了,弄了半天还是没有办法把图贴上去。还是QQ爽,截图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牛皮还挺大的哦

楼主:
伏枥老师,对货车车辆是在轨道上。实际牵引力只有10KN。有好多段修站使用钢丝绳和卷扬机。但是很麻烦,有的使用铲车,但是空间也受限制。你能有好办法吗?

网友:
用牛拉,去农村买几头干过活的年青力壮的水牛,既听话,力气还大,还便宜,反正火车站周围多的是草

网友(点评):
成本太高了,还得找个喂牛的

网友:
要将火车移动1-2米,好像也只好用卷扬机。但卷扬机用手工作动力太吃力。
如果能为液压油缸做个轻便架子,可以方便在铁轨上移动和锁紧,那么油缸行程短一点也就无所谓了。

网友:
如果拉,牵引货车,货车上的着力点只能是车钩吧。
架子最好只在一根轨道上移动和锁紧,那样锁紧点就不能太靠近货车。
假如推,货车上着力点是否好解决一点?

网友:
看到海哥的图了。直接推车轮,比我考虑的简单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