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更改PROE三维模式下的背景颜色?

楼主(2009-08-13):
我用的是野火4.0,不知道怎么更改PROE三维模式下的背景颜色?请高手支招!
谢谢了!

网友:
我用的是2.0的,视图-显示设置-系统颜色-布置

网友:
我就用4.0
视图--显示设置--系统颜色-布置
和前几个版本差不多

网友:
这些基础知识在新手用书的前两章里一般都有说明的

网友:
看看图中的最下边选项,编辑 之,改成你想要的颜色。保存为一个文件,然后在config.pro中设定好。如:
system_colors_file e:\proe_work4.0\proe_set\syscol.scl
以后每次proe启动,就是你设好的背景颜色。的确是基础知识了。

网友:
版本不论高低修改的方法差不多都一样

网友:
这和版本没太大关系。

网友(2009-12-17):
视图--显示设置--系统颜色
可以调的和UG界面差不多
但好像不4我可以保存啊下次打开就没有了

网友(2010-10-26):
可以调成混合背景,比较好用;

网友(2010-12-11):
视图-设置,里面有许多组合,上面的楼友已经很详细的说明了

网友(2011-01-13):
重新启动后又会像原来一样~!

网友:
顶楼上  混合色确实稍微好点   但是早已是眼镜的我 表示悲催!

网友:
视图--显示设置--系统颜色-布置- y2

网友:
這個是初學的基本設置,呵呵,可以到教材上再去加深下知識吧

网友:
设置里面的就可以更改背景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