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检测元件的区别---请教

楼主(2009-08-13):
几种检测元件的区别  比如压力开关 ,压力变送器,压力继电器有啥区别 ?应用场合时哪些

网友:
压力开关是直接测量压力信号的开关元件,压力到了就接通。
压力变送器是测量压力信号的模拟量信号,是连续变化的。
压力继电器和压力开关差不多,它是压力到了输出一个信号。

网友:
哥哥做过实体,你可以跟他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