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角度A如何计算?

楼主(2009-08-13):
大家好   有没有那位知道  数控车床     角度A值如何算

网友:
平行Z轴,从正方向向负方向看,是多少度就是多少度。。外圆正值,内孔负值

楼主:
有些机床  好像不行的     我听说还要用90度  或180度减去图纸上的度数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