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泵出口溢流阀侧压力继电器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9-08-13):
请问泵出口溢流阀侧压力继电器有什么作用, 溢流阀如图所示 ,上次看到前辈在设置的时候好像有几个压力值的,不知道是不是超高、高、低、超低,这些值如何设定呢?如果到达这些值,溢流阀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
达到一定压力让溢流阀卸荷,应该和保压回路等配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