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图框问题

楼主(2009-08-13):
我在用autocad2007画A4纸的图框时,点选“矩形”按钮后,输入第一个点25,5,回车,然后输入第二个点205,292,再回车。这样的操作是否有误?我得到的结果总是不对,205,292应该是坐标点的,却成了矩形尺寸
命令行显示如下:
指定第一个角点或 [倒角(C)/标高(E)/圆角(F)/厚度(T)/宽度(W)]: 25,5
指定另一个角点或 [面积(A)/尺寸(D)/旋转(R)]: @205,292

为什么会自动加了个@呢?

网友:
加了@就表示以你输入的前一点为基准,就是25,5点成为了原点。。。。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以前在学校就是学的输入点坐标,这种方法太老土了,我现在都是直接输入长度来画直线,利用偏移等指令来绘图,输入坐标实在在麻烦了,早就不用了。。。。。。。。

网友:
不输入“@”,为原点座标。输入“@”为当前座标,从你点击的那个点开始。
对于2楼的见解,本人认为,直接输入长度来画直线,和输入座标画线各有优点,可在不同的场合中灵活运用。如画正交直线,用直接输入长度来画直线就便捷些,但要画一根与水平方向已知夹角的直线,用长度法至少要二步才能完成:先画出直线,再旋转至要求的角度。而用座标法只需一步就可完成。再如画一个图框,用输入长度画直线法要画4根直线,而用座标法也是只需一步就可完成。

楼主:
明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