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中,左右对称的两个零件的程图怎么做快些?

楼主(2009-08-13):
在proe装配图中,有左右对称的两个零件,只要做好一个零件,另外一个就可以用镜像命令把它镜像过来,非常方便快捷。而在用proe 出工程图时,当做好一个工程图,有没有类似的方法快速方便的做出另一个工程图?一直没找到解决方法,期盼高手解答!

网友:
工程图的数据是根据零件图或者装配图的来的,看了半天也没发现楼主想怎么样。。。
如果仅仅是想增加视图,那很方便的,主视图,俯视图,侧视图,剖面图,细节图
想怎么添加就怎么添加的,工程图里面要镜像是没办法做到的,除非你到CAD里面去做

楼主:
工程图的数据是根据零件图或者装配图的来的,看了半天也没发现楼主想怎么样。。。
如果仅仅是想增加视图,那很方便的,主视图,俯视图,侧视图,剖面图,细节图
想怎么添加就怎么添加的,工程图里面要镜像是没办法 ...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的回复!
可能我没说清楚。我是用proe直接出工程图的。一个工程图对应一个零件图。零件可以通过镜像命令快速做出。当我做好原零件的工程图之后,镜像过来的这个零件的工程图该怎么做会快捷些?或者只能像其它的工程图一样,投影创建视图,然后一个尺寸一个尺寸的标上去。

网友(2011-03-03):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了?

网友:
不知道,原来都是再画一遍,一直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2011-11-24):
左右对称的两个零件,又有些小的区别。画好一个零件,怎么利用画好的零件镜像出另一个零件?
还有就是 草绘 功能和 CAD有些相似,画草图什么的挺方便,修改也方便,譬如画布局图,可是在布局中画起来特别不方便,特别是修改。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网友:
估计不行,你干脆就直接用文字标下吧

网友:
跟6楼有同样的感受,等高手回复好方法得了。

网友(点评):
版主来了!

网友:
最简单  也是最投机的办法  就是把原图的工程图转成CAD然后镜像就是了,
这有个问题就是修改零件是工程图就不能同步了 ,又得再转一次了 办法是傻了点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有点区别的对称件,解决办法:新建零件-----插入-----共享数据------继承其他零件------外部继承-------打开已画好的零件--------改变特征------隐含(不同之处)------外部继承----编辑----特征操作-----复制-----镜像----所有特征-----隐含原先画好的外部继承的特征------保存

补充内容 (2011-11-28 12:35):
在组件里 新建零件 选镜像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