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的和机械的压力机各自的优缺点在哪里

楼主(2009-08-13):
请教前辈 液压的和机械的压力机各自的优缺点在哪里

网友(2010-01-05):
太晚了,有些支撑不住了,简单说两句。
最明显的区别,同样参数的传动系统机械的速度会更快些。而对于所能够达到的公称力,即工作能力来说,液压机可就是能实现超能力了。有万吨液压机,但是万吨机械压力机就目前的机械结构来说没办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