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机靠滑块自重快下的速度如何计算?

楼主(2009-08-13):
请前辈们指点:
液压机在快速下行时靠滑块自重下行,充液阀补油,我想知道,自重快下的滑块的速度是如何计算的?
是不是根据这个速度和缸径来算出流量,进而选择充液阀?
希望前辈指点!!!

楼主:
顶起来,期待高手解答啊!!!

网友:
自重快下的滑块的速度是如何计算的?

这个是高中物理学的范畴了

网友:
快下速度是规定的计算参数,看你需要多大了。通过快下速度和缸径计算流量,然后选充液阀。

网友:
如果是滑块的重量远大于油缸的重量(一般压机都是),就可以按流量来计算了,冲液阀是没办法控制速度的,冲液阀一般是按照工作时快进的速度来选取的,下降的速度我认为可以用重力加速度来计算,淡然冲液阀的通径要够大。

楼主(2010-10-12):
版主博士能给个权威的说法吗?

网友:
快下速度是规定的计算参数,看你需要多大了。通过快下速度和缸径计算流量,然后选充液阀。
引用 网友A:

    我同意这位仁兄的观点,下降速度是按根据工况要求设定的,然后再通过这一要求进行缸径等的计算,然后进行选择。

网友:
影响速度的因素很多,最好先按油缸直径计算一下自己想要速度时的流量(稍微选大一点点的充液阀)然后加一个节流阀来调整速度,如果需要快速回程超过快速下降的话考虑单向节流阀。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您的液压线路图传上来吧,这样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