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立式加工中心铣φ200平面,平面度0.05

楼主(2009-08-13):
遇到一件很郁闷的事情,在立式加工中心上铣φ200平面,加工完成后,用丝表检测平面度居然达到0.05(排除零件松动的可能性)。
各位大侠分析一下是否和机床水平有关系?

网友:
把丝表吸在主轴上,用手慢慢转动主轴,画个300的圆,看工作台和主轴的垂直度有多少误差

网友:
你先检查导轨XYZ三轴的,再检查刀盘摆动不,再检查夹具的,问题就出来了

楼主:
问题是在自铣平面,不应该不平啊!!

网友(2009-10-05):
按道理不应该  扥带答案

网友:
直接是200的面铣刀铣的其它小的刀铣的,
是圆周插补还是其它的方法铣的.
排除零件松动,那你要排除零件会不会变形?
另外你们的机床是那里生产的,用了几年了

网友:
多数是设备本身问题,1.校x轴平面y轴平面对z轴的垂直度。2.校z轴对工作台的垂直度(2个方向)3.校主轴径向跳动,一般来说要校芯棒根部和300mm处,你要偷懒的话,至少校一下和面铣刀长度差不多地方的径跳。

网友:
楼主最好详细说明一下加工是怎么走刀的,就是刀具轨迹,检测时表的固定位置和拉表误差的方向。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机床精度。

网友: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刀具?加工的是什么材料?工件的厚度是多少?

网友:
估计是机床的精度问题.

网友:
码夹导致变形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机床精度?零件变形(如果在机床上没动零件打表可以排除)?

网友(2009-12-09):
和机床水平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
检查机器三轴垂直度

网友:
有可能是工作台AB两项平行精度超差造成的 把表吸在主轴上打工作台横向 纵向检测就知道差多少了

网友:
老机床的话这种情况也很正常,把精度在调整一下

网友:
关键还是要看你的零件结构;
不同的零件、不同的加工部位,即使加工加工面积相同,其平面度差异还是比较大的,这里面有设备精度、零件刚性、使用刀具、刀具悬伸长度、走刀方式、零件装夹方式、工装刚性......;
把零件图纸贴出来吧;

网友:
可能是加工时没注意。

网友:
可能是刀片问题。

网友:
先查机床精度:调好水平,千分表直接打工作台面,有条件的话架等高块和平尺,
再查工装看加工过程受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