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可以这样理解?

楼主(2009-08-13):
“三、矩频特性不同
步进电机的输出力矩随转速升高而下降,且在较高转速时会急剧下降,所以其最高工作转速一般在300~600RPM。交流伺服电机为恒力矩输出,即在其额定转速(一般为2000RPM或3000RPM)以内,都能输出额定转矩,在额定转速以上为恒功率输出。 ”

假如用在数控车床的主传动上,是不是说步进电机转速高了,输出扭矩要减小,也就是说切削起来没什么劲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
步进电机可以直接把脉冲转变成确定的角位移,不需要反馈装置也可以定位。而伺服电机需要精确的位置速度反馈,通过一系列控制算法,也可以达到精密的角度位置控制、速度控制和力矩控制的效果。步进电机一般用在中低速直接驱动的定位控制场合,伺服系统一般用在高速、高动态、精密速度位置控制的场合。当然,他们都有定位能力,某些场合下可以互相替代

网友:
感谢两位的讲解

网友:
从用户角度理解,司服比步进精准一些、先进一些吧。

网友:
顺便问一下它们的惯量匹配是怎么回事

网友(2009-09-12):
现在一般一些比较经济的数控机床上会用到步进电机,稍微好点的数控机床上基本上见不到步进电机了
除了1楼说的缺点外,步进电机没有反馈,所以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比较差

网友(2009-12-01):
是啊,经常听说,但就是分不清啊

网友:
现在的趋势是,步进电机要逐渐被伺服电机取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