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步进电机一般配合齿轮用?

楼主(2009-08-13):
数控车床上为什么采用步进电机作主传动的一般有齿轮箱,而伺服电机就不用齿轮箱呢?

网友:
好象是CN和CNC的关系吧

网友:
步进电机分辨率以及额定扭矩都要比伺服电机差很多,加齿轮那些东西,基本是减速提高分辨率,以及降低对电机轴额定扭矩的要求。就是说,要达到这样的精度和载荷,伺服电机一步就可以达到了,而使用步进电机,还需要一个中间机构来辅助。

网友:
学习了。这也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网友:
我一直有点纳闷,学习了

网友:
现在步进都没有用齿轮,老式的有用

网友(2009-09-12):
同意,其实有时候伺服电机也要用到减速器的,比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