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头孔的加工工艺

楼主(2009-08-13):
如图为一个阀的简图,现在要加工4-D18,4-D15的孔,请问该如何安排效率高的工艺,暂不考虑镗孔加工,加工设备:数控铣床,该选择什么样的刀具。请教了。

网友:
1、钻18的孔,钻14.8、铣铰15的孔,钻10孔;
2、钻18的孔,钻10 孔,扩14.8孔,铰孔。

楼主:
样件就是按照你的这种方案2做的,我这床子没有的刀库,来回手动换刀很麻烦。想请教能不能用复合阶梯钻头,没用过。所以不知道能不能用,以及使用参数

工件材质是普通45号钢,5.5的孔先钻出来。所以再钻18的孔时会断续切削。这样用合金阶梯钻会不会崩刃

楼主:
问了一下经销商,可以订做复合钻,有的能说一支钻头可以把3个孔全部加工刀位,包括15+0.04的公差

但也有的说不可以。15的孔需要留量。再换铰刀铰孔。所以请教到底需不需要留量

网友:
一般不可以,1: Fai 10的孔太小,导致上面采用铰孔时余量太大,采用钻孔时精度达不到,
                2.钻孔时,复合钻受径向力很大,会严重铰孔质量,基本上都会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