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度后加CZ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8-13):
平面度后加CZ是什么意思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C6%BD%C3%E6%B6%C8

http://bbs.cmiw.cn/search.php?searchid=240&orderby=lastpost&ascdesc=desc&searchsubmit=yes&page=2
去看看也许就知道了

网友:
怎么打不开!!

网友(2012-02-17):
common zone 公共公差

网友(2012-11-17):
怎么链接不存在?

网友:
查过了,4楼回答的应该是正确的;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