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瓶机在无压力---求助

楼主(2009-08-13):
各位大虾:
       大家好,最近听说有部分饮料、啤酒企业的输瓶机在无压力链道输送的啤酒饮料的时候,瓶子在输送的过程中瓶子不会发生旋转,及发生转瓶的现象。那位知道的话,大家可以给发表下意见。谢谢了。

网友:
无压力上的瓶子是平移的。

楼主:
平移的是不错的,除了要速度降下来,别的暂时没有办法,而且在速度降下来后就出现产量降低的情况,要两者都不影响。

网友:
LZ这个问题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楼主:
主要是在不影响产量的情况下,要瓶子不出现瓶子转瓶现象,不转瓶就不倒瓶了,也就减少工人的劳动强度。

网友:
我们早就不用理瓶机了

网友:
感觉问题不是特别清楚。

网友(2012-04-27):
无压力输送解决的是多道输送进单道,做的好的厂家倒瓶少,变道时瓶几乎不转,只在多道处形成挤压时瓶会转

网友:
在输送的时候好像是多多少少会转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