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锁的不能保压---请教

楼主(2009-08-13):
最近我厂的液压锁不能保压,情况是有的液压锁只能保持半小时左右,然后降下去,有的液压锁根本不能保压:
我想了一下:如果液压油里有空气,液压缸会降下一段距离以后会停下。还有就是油太脏,阀芯卡住。还有就是和液压锁配合的换向阀的众位机能是o型而不是y型,但是具体o型为何不好,我说不好,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以及其它因素。

网友:
油缸内漏也会下沉,油脏可能是关键因素

网友:
液压锁本身的质量也很关键,以前也碰到过好几次,最后换上华德的就好了

网友:
不能保压就是有泄漏了,根据泄漏量查一下那里量多出来了就可以顺藤摸瓜查原因了,
查不出的话就加个安全调压阀,动力源常开,只是浪费能源系统还要发热,呵呵。。。

网友:
锁子锁的时候控制腔的油液需要快速排除,O型机能只能慢慢挤出,Y型的直接接回油,锁子能快速锁死

楼主:
确实油缸有点内卸,换了一个新的密封圈,好多了。泄露量怎么查呀?

网友:
O型技能的阀在保压时(阀回中位),A、B腔都有压力,当A腔保压时,B腔通夜控单向阀的控制口,这时B腔压力油一直都将液控单向阀打开,所以液控单向阀不起作用,保压的只是换向阀了(B腔反之)。

网友:
锁子锁的时候控制腔的油液需要快速排除,O型机能只能慢慢挤出,Y型的直接接回油,锁子能快速锁死
引用 网友A:

很明确,O型机能换向阀容易憋压,会将液控单向阀打开,造成油缸下降。Y型机能A/B口回油箱,回路不会憋压。

网友:
有压痕产生内漏

网友:
其实,O型的也有用,有些系统,回油背压偏大,导致保压阀失灵也有这种现象.泄漏的简单就是拆掉一根管子,打压,看流出多少,
好多油缸企业不做内泄漏测试哦

网友(2009-09-22):
两个原因,一是液压锁卡死,可拆下清洗,把换向阀换为y型机能的,它在中位的时侯可以把液压锁的控制腔的油泄回油箱,保证锁定精度

网友:
加蓄能器在需要锁紧的油口。

网友:
O型技能的阀在保压时(阀回中位),A、B腔都有压力,当A腔保压时,B腔通夜控单向阀的控制口,这时B腔压力油一直都将液控单向阀打开,所以液控单向阀不起作用,保压的只是换向阀了(B腔反之)。. f  U& Z" q( V* k
引用 网友B:
主要还是液压锁的泄漏过大,更换电磁阀为Y型的液压锁的反应会快些。

网友:
现在明白了O型和Y型换向阀在保压方面的区别了

网友:
当用液控单向阀(双向液压锁)锁紧执行器时,必须使其控制油口在锁紧状态时接在无油压的的油箱中。否则可能达不到真正的锁紧目的。“O”的锁紧回路,其负载惯性较大。当换向从工作位置切换到中位时,由于其中位机能是“O"'型的,因此液压缸和换向阀之间的油路被封闭,在一段时间内仍保持一定的压力,使液控阀(液压锁)不能彻底关闭。只是在 换向阀的内泄使这段油路中的降到一定程度后,液控阀才关闭。这将导致液压缸不能准确定位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有将电磁阀的中位机能换为”Y“型,液控阀的的控制油口直接和油箱相连接。

网友:
换一个液压锁看看

网友:
讲的挺好了,有长知识了啊,哈哈

网友(2009-11-04):
应该是内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