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破坏性MSA ?

楼主(2009-08-14):
有个产品的测量要求是将产品压变形但不能断裂,请问该如何做MSA?

网友:
请问你做的是什么产品?要压的变形是弹性变形还是塑性变形?不同的材料或者试件所适用的检测方法与设备有一定区别。例如弹簧需要专用的弹簧试验机及测试程序。保温材料需要的就是另一种设备了。若有需要可加我QQ83293385交流。我是专门生产检测材料力学性能的材料试验机厂家的。可免费为您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电话:0531-81912636 13573755582

网友:
用MINITAB 15 中的嵌套型MSA方法进行破坏和不可重复的数据的测量系统分析
控制图方法

网友:
破壞性MSA必須先確定待測物品質特性是否接近
也就是說必須有穩定的品質特性,然後才能假設A1=A2,如此才能執行破壞性測試

楼主:
楼上能举个实例吗?

网友(2009-09-25):
请问五楼的朋友,如果品质特性不稳定,还能不能做MSA分析?能做的话又如何做?谢谢

网友:
偶尔碰到 学习一下

网友(2010-08-31):
我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可以详细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