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燃机车发动机喷油系统---请教

楼主(2009-08-14):
最近看到别人拿了根巨大的喷油器,说是机车上的,也可能是船用的。所以很想了解一下内燃机车用发动机是啥样的。它的喷油系统怎么做,现在主流是电控呢还是机械的呢?请大家帮忙。或者共同讨论。

网友:
我也很好奇``还没看过火车的发动机呢``

网友(2009-11-07):
我以前就是铁路上做内燃机的,现在铁路上跑的国产内燃机车主要有:东风4系列,柴油机是16V240ZJ型,气缸缸径240mm;另一种是东风8B 和东风11,它们的柴油机采用16V280ZJ型,气缸缸径280mm.

网友:
我也想看看的

网友:
这就是火车发动机。喷油系统还是机械的。

网友(2010-01-11):
东风7G内燃机车还是12缸的

网友(2010-08-21):
最近正在做内燃机车项目,关注中......

网友(2010-11-13):
mei jian guo huo che fa dong ji

网友(2012-09-04):
这就是火车发动机。喷油系统还是机械的。

+ C5 D' [/ \# s$ d# uDF4B的照片有吗?谢谢拉

网友(2014-03-25):
应该是机械的吧,不过现在高端的都是高压共轨电喷的,柴油机喷油靠高压油泵,都在发动机上 取力也靠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