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个油缸如何控制同步?

楼主(2009-08-14):
请问大家
要使8个油缸(缸径260,行程200)同步动作,如何控制?

网友:
控制精度呢?不同的精度要求,控制方式是不一样的

网友:
一般同步要求不高就用同步阀,高点就用同步马达,在高就要上比例伺服了。还是要看同步精度来选的

网友:
在机械上加上同频齿。同步精度高。我们现在四个液压缸都是这样做,德国很多机器设计也是采用这种方法

网友:
直接机械同步.

网友:
油缸同步建议采用HPR同步齿轮马达分流器。该分流器每片出口有溢流阀,满足高压负载,有八片组合,可满足不同应用要求。分流精度5%。同步马达集流精度不高,不适应于双向带载。

有篇文章,可供参考

多油缸同步控制五种方案的选用及应用手册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7310

网友:
同意3#的看法。精度越高,成本也越高了。看工况要求。

网友:
国内分流阀不好,最好的也就是长江液压的,但是不稳定,对油的质量要求很高;

网友:
8个缸同步用分流阀效果会比较差,除非有一分八德阀,好像只有同步马达才有吧。建议用同步马达和比例流量阀控制。

网友(2009-09-17):
学习了 其实有很多种同步控制 就看怎样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