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车加工车亮---请教

楼主(2009-08-14):
如题:按图纸要求车到某一粗糙度,但我们在车加工的时候能车到要求。但有时候会出现发白,就是不亮的情况,外观看上去有一层毛似的,而我们的产品要求饿别高。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能不能帮忙分析下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有哪儿些?怎么解决?

网友:
刀毛了,磨下,床子转速开高点

网友:
材料?热处理?

网友:
加工方法相同的情况下,材料是主要原因。其次是刀具。如果都没问题那加工方法就再考虑考虑

网友:
一般情况下材料是主要原因。其次是刀具. 有些小厂出的材料含有害元素超标特别爱起毛  提高转数,用陶瓷 YW1 YW3 YT30等刀片.
YW3刀片即可粗车又可精车.YW2也可以.

网友:
YW1 YW3  是陶瓷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