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闷声”振刀和“尖声”振刀的成因---请教

楼主(2009-08-14):
各位师傅能否从工件材料,刀具几何参数,加工用量(被吃刀量,转速,进给)等方面解释一下“闷声”振刀(如发出“嗡嗡”的声音)和“尖声”振刀(如发出“哧哧”的尖急声音)的成因。谢谢了。

网友:
这个有点复杂,够搞个省自然科学基金做做了

网友:
这个问题蛮复杂

网友:
这问题比较偏激 啊  同样的刀具和参数加工不同的材料会发出不同的声音    相反 同样的材料使用不同的刀具 和切削参数也会发出不同的声音

网友:
你提的问题简单而复杂,想总结的没注意,注意的没总结.材料\刀具太广了,单独提几样具体的吧??6 Z) m6 J$ E* }  }! [
在实践中学习,总结经验吧!!!

网友:
问题简单而复杂,发表一下个人观点:若材料不变,刀具不变,转速越高,进给少,吃刀量少,应是尖声”振刀(如发出“哧哧”的尖急声音);反之应是“闷声”振刀(如发出“嗡嗡”的声音)。若材料不变,加工用量(被吃刀量,转速,进给)不变,刀具。。。。。。。。。。。。

网友:
振刀的问题原因复杂,和刀具、加工参数有关,也和机床、加工工件直接相关

网友:
真是个简单而复杂的问题,这两种声音在吃刀量,进给量不变的情况下。有时通过转速的调整,这两种声音会不断的转化的。

网友(2011-09-03):
弱弱的求教各位大侠,加工铝合金,用成型刀扩孔加工时,在刀具切入时发生短暂尖声振刀之后就没有了通常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成型刀带底刃的。工件加工后表面没有任何的明显加工不良现象尺寸合格!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应该说在进刀量大而且刀柄强度相对较高的时候是“闷声”,在进刀量较小和转速高材料过硬而且刀柄相对强度较弱时,比较容易“尖声”。$ Q3 g7 u% ^  l# c

网友:
闷声震刀 是刀具角度问题 一般是负倒棱宽了 吃刀量大了也能发出。尖声震刀  是刀具后面磨损  材料硬  转速过高  刀杆刚性不好 如果是焊接车刀 刀底和刀杆之间没有铜有缝的时候 也是尖声震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