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胎与地面的摩擦系数---请教

楼主(2009-08-14):
请问橡胶轮胎与地面的滚动摩擦系数

网友:
去查标准手册去,这个谁也不可能记得住.

网友:
轮胎类型                         滚动摩擦系数
滚动阻力较低的汽车轮胎           0.006-0.01
普通汽车轮胎                     0.015
卡车轮胎                         0.006-0.01

网友(2009-10-10):
你是不是想问橡胶轮胎与水泥地面的动摩擦系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