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按比例打印方法

楼主(2009-08-14):
我以A4横向举例:
   前提: 我按1:1画出零件,调用设置好的A4横向图框,将图框放大3倍,将零件放入图框内。

  点击打印,对话框上有打印范围(每台打印机可能此尺寸不一样,此尺寸就是框选打印范围的尺寸,此尺寸需同时放大或缩小。所以你的图框不能超出此范围),选打印比例1:3,居中,OK.出图后,用1:3的比例尺测量,就很精确!

网友:
你为什么不把零件图缩小三倍放1:1的图框呢?

网友:
你为什么不把零件图缩小三倍放1:1的图框呢?为什么呢?详细一
啦!

网友:
零件縮小後,所有的尺寸標註都縮小了三倍,這是不智的做法,放大圖框,才是較佳的解決之道。另外,機械製圖中,常用的放大與縮小的比例,也有規定的,我沒聽過有1:3或3:1的,請你參考規範,用適當的大小縮放。

楼主:
放大缩小零件也可以,但在标注时你需将标注比例同时更改。至于标准的比例是有,可能1:3不是标准比例,但如果有1:3的比例尺的话,这比例也未尝不可。当遇到复杂图形时,你在按常规的比例,有可能在图纸显示时很不协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零件图缩小以后,放在1:1的图框内,然后在标注,标注的时候,在标注样式里面找替代,里面有个主单位,进去后下面有比例因子,
如果是缩小三倍,你就把比例因子改成3,也就是,比例因子和缩小倍数的乘积始终等于一,比例因子默认是1。
这么做有个好处,一个文件里面可以放很多图纸,而且保证同一图副一样大小。
这个问题,我早在其他帖子里回答过,你试试就知道好处了。

楼主:
零件有大小,如果一个文件里放很多图纸,可每个零件放大缩小的比例不一样,那标注的比例因子又如何设置?一个文件里只能设一个比例因子。

网友:
我绘图多年,都用楼主的方法,起初一两年也用过改比例因子的方法,但一个图里有多个比例因子的话,修改、标注都麻烦且容易出错,一般不用。

网友:
这样打的话标注的一些箭头、文字之类的尺寸会不会有变化?还是在标注样式里就要事先放大?

网友:
我想,还是应该图形按1:1的画,图框为3:1的图框,打印的时候按1:3打印,这样和其它图纸的关系都是1:1的。

楼主:
回答9楼。在画图之前,先要设计好模板。我发过贴,是关于如何设置模块的,9楼可以看看。9楼的问题可以解决,当图框放大缩小后,你的全局比例也应该设置相应的比例,这样,标注的箭头 文字等的参数会随全局比例发生相应的改变。

网友:
技术制图常用的比例

(摘自GB/T 14690-1993)

网友:
大缩小零件也可以,但在标注时你需将标注比例同时更改。至于标准的比例是有,可能1:3不是标准比例,但如果有1:3的比例尺的话,这比例也未尝不可。当遇到复杂图形时,你在按常规的比例,有可能在图纸显示时很不协调。

网友:
正在探讨此方式,还得进一步研究!

网友(2009-11-29):
缩小零件图行不通的哟,只能缩小图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