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震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8-14):
现正调试一台设备,用的西门子电机400W和丝杠用连轴器直联,震动非常厉害,发出声响很大,速度调的很慢的情况下没有声音,调快了就不行。
咨询电机厂家说是不同心造成的,电机轴受力造成的,社区里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的,怎么解决的?

网友:
可以换一个联轴器试试,联轴器可以消除不同心

网友:
1.負荷偏心
2.負荷過重
3.電機若是伺服看看響應(速度及扭力的調配)的調整正不正確?
4.加減速設定太快!!
5.看看是否能用手轉動機構可以檢查機構有無問題!!
.
.
.
.
.

楼主:
原来是弹性膜片的连轴器,换了一个梅花型的连轴器,还是不行,速度快了就不行,去掉电机,用手转动丝杠端部还是很轻快的。如果丝杠轴向窜动会影响很大码?

网友:
联轴器不同心问题。

网友:
西门子的伺服电机吗?
同轴不好是会叫的,仔细找找同轴。
假如确认同轴没问题,那是因为机械的固有频率的原因,这个可以把谐振点屏蔽掉来消除。要用专门的软件来做,搞这个的应该都有这软件。

网友:
原来是弹性膜片的连轴器,换了一个梅花型的连轴器,还是不行,速度快了就不行,去掉电机,用手转动丝杠端部还是很轻快的。如果丝杠轴向窜动会影响很大码?
引用 网友A:

軸向的間隙會造成位置不準,若有外部位置回饋訊號則會與伺服電機本身的編碼器衝突!!
先把機構的間隙搞好,再來就是伺服馬達的設定問題(加減速,應答率,扭拒....驅動器可設)!!

网友:
假如用第二编码器的话,位置环是第二编码器过来的和第一编码器没关系。速度环是第一编码器过来的和第二编码器没关系。
遇到电机振动,啸叫。首先是找机械原因,如果不是装配精度问题,那降速度环增益。如果刚性不足了还不行,那设电流环的滤波器。电气调整,最简单的办法是用伺服自动优化软件来调。精细调整还得是人工,但是相应的诊断工具是必不可少的。

楼主:
换成别的品牌伺服电机是否好一些,比如说松下的

网友:
应该还是装配不好吧!西门子的电机质量肯定是不错的,只要没损坏

网友:
楼主的想法有可行性。差得太多了也不行。
就像车,跑山路,宝马小跑肯定是不能开,换辆拖拉机就可以开。但要在赛道上跑,显然拖拉机不是对手。

网友:
先把电机去掉,用表座打一下丝杠的输入端看看有没有径跳,再打一下丝杠的两端,看看是不是与电机轴平行的,最后再打一下电机轴是不是与丝杠的输入端是不是同心的,如果有差距要想办法调整。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速度快了机器震动频率和固有频率接近导致的共振现象

网友:
应该是共振吧,机械设计中一定考虑了电机轴与丝杠的同轴度!试试调节电机的工作参数吧,如果双输出轴可以加个减振器或者阻尼器,或者可以减小震动!

网友:
西门子  很厉害啊  应该不是质量问题

网友:
还是要调整同心,上下左右,考虑加合适的垫片。

网友:
是不是功率不够大,不然就是同心问题

网友:
西门子装置在电机运行前要做电机与装置系统配套,也就是要测量电机的感抗,电阻等数据,你要是没有作,电机抖动是正常的

网友:
主要是调试同心,没的也没办法了,联轴器换个柔性的

网友:
学习中,  第一感觉像是共振,第二是同心,第三丝杠问题

网友:
给你发一个文件。应该对你有用。

网友:
电机与负载不同心 ,,减小电机轴的轴向力,,或者换个高刚性的膜片联轴器,
如果是伺服电机,,那与设定的参数也有关系,,

楼主:
还是没有解决,西门子电机对同心度要求很高嘛,还是高速的时候对同心度的要求高,一上电啸叫声音很大,根本不能运行。原来通过调整垫片的时候,能将声音减小一些。

网友:
先把速度增益调低,直到不叫为止。用软件优化一下,适当降低自动优化后的速度增益。估计会自动增加2到3个电流环滤波器。
要是楼主听不懂我在说什么,那赶紧找明白人来搞,光松松紧紧螺丝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空转试一下,如果没问题的话,就是负载的问题。

网友:
1、把联轴器拆掉,空转电机,看看电机有没有问题
2、没有的话,手动旋转丝杠输入轴一整圈,看看有没有明显的不够顺畅位置
3、确认电机扭矩足够,核算一下
4、以上问题排除,检查驱动器设置
5、灌水,顺便赚点积分

楼主:
换成同步带传动已基本解决,速度是不能降的。

网友(2012-06-16):
  应该找钳工师傅,用两套千分表,和0.1-0.5的刚皮垫,调同心了 ,振动在3-5丝就OK了。本人在热电厂就是做安装 维修工作的,做了10多年,学到了点方法,和大家分享一下:QQ 848607548

网友:
用联轴器,那肯定是不同心,速度是多少?超过联轴器的额定转速没有,应该再在图纸上再核算下,如果速度超了,看能不能不用联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