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类似直动溢流阀,但进出油口都有压力,有没有这样的阀?

楼主(2009-08-14):
具体描述如下:其结构类似直动溢流阀,但进出油口都有压力。进出油口压差为0时,无流量通过;进出油口压差为10MPa时,最大流量通过;进出油口压差在0~10MPa时,流量与压差呈线性关系。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呵呵,和节流阀差不多。

楼主:
盼望高手回复。

网友:
流量与压差呈线性关系的只能用比例阀。

楼主:
忽然想到一点,对于同一个节流口,流量和压差是永远也不可能呈线性关系的呀。郁闷。

网友:
带压差补偿的节流阀肯定能行

楼主:
可否请版主说详细一些。
现在我倾向于这个阀不存在的结论。

网友:
比例节流阀

网友:
贝贝大侠说:带压差节流阀肯定行,
未必吧,首先你说带压差节流阀,这个压差保证节流阀进出口压差几乎不变,那么通过改变节流口大小来形成流量线型关系,这个线性关系主要是流量于节流阀的开口大小城线性关系,而不是搂住要求的流量压力成线性关系。
一般阀的节流作用有两种,第一种是薄壁孔做节流阀的开口,这种阀流量关系与阀前后压差是开方关系,公式为:Q=CA(P)1/2开方关系;第二种是细长孔做节流阀的开口(很少),这种阀的流量与压力差是线性关系。

网友:
带压差补偿的节流阀肯定能行
引用 网友A:

贝贝大侠说的有道理。

应该是压力补偿元件CP3,三通压力补偿元件或称压力补偿旁通溢流阀,常与比例流量阀同时使用。
在压力补偿元件两端建立一定压差可以有效调节流量,并使其不受负载压力波动的影响。控制最大压差可以保证流量的线性调节精度。因此在液压系统或某一工作机构的最大流量确定后,选择与流量阀流量相对应的压力补偿元件。

楼主:
刚性T越大,节流阀的性能越好。
流量刚度与节流口压差成正比,压差越大,刚度越大;

压差一定时,刚度与流量成反比,流量越小,刚度越大;

系数m越小,刚度越大。薄壁孔(m0.5)比细长孔(m1)的流量稳定性受Δp变化的影响要小。因此,为了获得较小的系数m,应尽量避免采用细长孔节流口,应使节流口形式接近于薄壁孔口,以获得较好的流量稳定性。

网友:
可在下列网站首页下载美国DELTA POWER插装阀手册 中文版
http://www.indcom.com.cn/index.asp
在手册中可参考下列内容。
451页,压力补偿调节阀, DFPR
343页,2通比例流量阀, EEP2C
附图中请见PCR阀的应用范例。

网友:
在压力补偿元件两端建立一定压差可以有效调节流量,并使其不受负载压力波动的影响。控制最大压差可以保证流量的线性调节精度。因此在液压系统或某一工作机构的最大流量确定后,应选择与流量相对应的压力补偿元件。例如: EEP2C为常开电液比例流量阀,最大工作流量:34L/min, 压力:21Mpa, 可用于PCA,PCB,PCR,PCS等压力补偿阀各种比例调速,也可与换向阀配合用于双向比例调速。
PCA在比例流量控制回路中实现压力补偿流量控制,
PCB在通用液压回路中实现压力补偿流量控制,
PCR利用旁通回路实现优先口的压力补偿流量控制,
PCS实现压力补偿流量控制, 手动或电液比例调节。
以PCS为例,若最大流量范围在15L/min, 则压力补偿元件应选用150PSI(1Mpa),若最大流量范围在32L/min, 则压力补偿元件应选用450PSI(3Mpa),流量范围最大可以到40L/min, 但线性精度会下降。

楼主:
德康兄,我想寻的阀,其流量的变化要随压差的变化而改变,且呈线性;你提供的讯息,是“在压差改变的情况下,保持流量稳定”,不知道我总结的对么?

网友:
顺序阀,是不是,0关闭,10 打开

楼主:
想过很多方案,即便使用多阀组合也不能实现需求。

网友:
可在下列网站首页下载美国DELTA POWER插装阀手册 中文版
http://www.indcom.com.cn/index.asp
在手册中可参考下列内容。
451页,压力补偿调节阀, DFPR
343页,2通比例流量阀, EEP2C
附图中请见PCR阀的应用范例。 ...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谢谢!

楼主:
被逼的没办法,最后选了YLF-27细长孔节流阀,先对付一下。

网友:
哈哈,还是俺说的有点着边

楼主:
真是要感谢你,就因为看了你的贴子,才把思路从直动溢流阀结构转到了细长孔节流阀结构上来的。

网友:
继续讨论  大家说的不错   节流阀流量与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