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差高怎么解决?

楼主(2009-08-14):
稀油润滑回路压差高怎么解决?

网友:
提高油温,加粗管道,加大喷嘴,降低溢流压力,

网友:
清洗 更换滤芯 ,

网友:
优化管路,减轻管路饿阻力。

网友:
手动阀是否已开至最大

网友(2009-09-22):
我用的是太原重工稀油站,压差由于管路弯头多把

网友:
管路弯头多很不好

网友(2009-11-04):
加粗管道,加大喷嘴,降低溢流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