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淬火件用什么刀头?

楼主(2009-08-15):
材质20cr渗碳淬火。硬度58-62HRC,我以前用w2刀头平均四五个件就得磨刀一次,现在新牌号的刀头很多我也搞不清究竟哪个好用,
希望有经验的师傅提供一点经验。谢谢

网友:
陶瓷刀,cbn刀具都可以,yw2的刀具应该车不动

网友:
我用YW1车过很多这种的材料,确实比较麻烦。
刀片的焊接质量很重要;修磨也一样。
不知道你的批量有多大,设备是什么样的?
假如是10000件,或是数控车建议使用CBN刀片加工。
如果是几百件可以考虑YW1,还是比较划算的。

网友:
看零件批量了,量少用普通焊接刀凑乎凑乎,量大些用陶瓷的或cbn的,陶瓷刀片相对于cbn经济性要好一些

网友:
钨钢的和726的应可以

网友:
726的。慢点转慢慢车吧

网友:
这种硬度,立方氮化硼(CBN)是最合适的.
切削条件适合的情况下,一个刀头切削上百个活儿是不成问题的.
而且精度也是不错的.

关键是,价格要比一般刀片贵很多.
但是,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我原来是住友工厂的,现在在代理住友产品.
住友的CBN刀片在同行业中做的很有名气.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联系我的.
wangpei@yamazensh.com  王

网友(2010-03-31):
用三菱的MB825 MB835都行,肯那的KC5010也能凑合。

网友:
推荐用立方氮化硼刀片(CBN)  BN250,欢迎交流切磋 QQ:188619988

网友:
我们一直用京瓷的陶瓷刀片AN60,还好35一片,不含税。还算合算

网友:
量少的话,可以用YS8的

网友:
推荐用立方氮化硼刀片(CBN) 和陶瓷刀,我一般用陶瓷刀,比较经济。

网友:
刀具硬度要求变高了!!

网友:
学到不少东西啊,谢谢各位啊!

网友:
工業鑽石粉燒在钨钢刀片上,叫什麼我忘了?

网友:
726的。慢点转慢慢车吧
引用 网友A:

T726的合金对于楼上淬火后的硬度还不是很理想,我建议用YG610的合金刀头。可以试一试,效果很不错的!

网友:
CBN刀具最合适了,11111

网友:
楼上是代理黛杰的?。。。。。

网友:
还是用CBN的吧

网友:
我建议用CBN或陶瓷的,性价比挺好的,就不知道你工件量大不,量少的话用CBN或陶瓷可能不太划算

网友(2012-04-01):
可参考“硬车淬火钢常用的三种刀具材料及其选用”,再结合具体的加工要求选择;

网友:
立方氮化硼刀片和陶瓷刀片还可以

网友:
如果是几百件可以考虑YW1,还是比较划算的。

网友(2012-05-20):
株洲YM201焊接车刀

网友:
建议用CB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