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度旋转和升降的机构,原理和所用部品.---请教

楼主(2009-08-15):
如图,是180度旋转和升降的机构.
请教高人, 具体是如何实现的,驱动都是在下面吗?
这种结构,是否比旋转汽缸+带导杆汽缸成本低呢?
感觉日本的很多旋转+升降的机构都是用的图中的原理.

网友:
建议看看数控加工中心中的换刀机械手,希望有用。

网友(点评):
这个 把旋转气缸个恩伸缩气缸整合到一块去了,没见过的 ,或者没做过产品设计的 估计搞不出来

网友:
带导杆的汽缸价格比较贵。

网友:
1.若是反覆轉動+上下依機器的性能速度用氣缸,凸輪,或全馬達控制.
2.若是旋轉+上下則有分割器型,分割器+凸輪型!!

网友:
采用旋转凸轮结构应该可以的。

楼主:
是旋转+上下.非180度正反转.
吸盘的气管是接到上面的,没有接到下面.
暂推测上面是从动,就是竖直的那根光轴拨动,让气管接头一起旋转。
下面看不到。如果是间歇分割器,则大材小用了,太贵。
这个机构,是不需要多少精度的,只是需要速度和旋转精度,速度高而加减速不合适,会导致产品相对吸盘位移甚至飞出去。

网友:
是旋转+上下.非180度正反转.
吸盘的气管是接到上面的,没有接到下面.
暂推测上面是从动,就是竖直的那根光轴拨动,让气管接头一起旋转。
下面看不到。如果是间歇分割器,则大材小用了,太贵。
这个机构,是不需 ...
引用 网友A:

Index是個好的設計方式,若是旋轉+上下出力軸的index太貴,就用一般只有旋轉的index+自己設計掛在index用來上下運動的凸輪!
用index是除了廠商設計的凸輪一般的曲線及材質處理都可以,而因為高速旋轉防止凸輪磨耗及噪音&冷卻!!速度可達300rpm.
若要自己設計也未嘗不可,只是有現成的專業凸輪,一般都拿來直接用,而且以相同規格性能似乎自設比較貴.
若速度還要快就直接用伺服了.
轉盤中間的真空氣管接頭用旋轉接頭,smc,pisco都有.
不過我看上圖好像不是圓盤旋轉!!

网友:
看不出什么什么东作,凭猜测是先向下运动,吸住产品,再往上运动,旋转180度换位,实现了离线加工,且同步返回,LZ最好弄个视频上来.
致于所用部品,尽人所好吧,气缸和分割器都可完成,好像也有现成的模组,得请我们的搜索高手(Dongjingzhij)出来了!哈哈

楼主:
是一条生产线的一部分。
视频是有,不过比较大,公司也不会允许传到网上。
抱歉。
动作的确只是两个,上下+旋转。精度要求也不算高的。

楼主:
至于cnc的自动换刀,有空一定搜素一下。看是没得看的。

网友:
日本的旋转大多数十用旋转气缸的,用齿轮齿条旋转比较少,貌似他们有什么科技含量样的。升降有的用双(三)杆平台气缸,也有的用凸轮的。小日本也就这几招的。

网友:
你这是真空吸盘抓工件,转180度的,很简单的。

网友:
升降可以用汽缸,旋转可以用电机或者旋转汽缸,按升降和旋转分成两个结构制作,旋转机构中包含升降机构,关键应该是轴承,直线运动和旋转运动都可以的轴承!

网友:
我在日企,应该有两种情况:1旋转气缸加伸缩气缸(smc样本有此类组合气缸)2普通气缸加螺旋导向杆,使气缸在伸缩过程实现旋转.

楼主:
不会是楼上说的气缸。
其实我只是想知道图中的结构的道理所在。想实现旋转+升降的运动的确不难。

楼主:
又看了看录像,是index
上面的只是从动,走气管的。
还以为是别的机构呢。index太贵,用不起~

网友:
分度机构加上滚珠花键,实现转动,上面气管的那个是个气动旋转接头。但是既然是180度的,我看还不如用伸摆气缸简单。

网友:
看图应该是个极组入壳机吧。锂电池设备。

网友:
这个结构不很复杂,180度旋转加升降有很多方法都可以实现关键是看控制成本

网友:
楼主的生产线是动力电池的生产线吗??
吸盘是上下料的部分?

网友:
旋转功能可以肯定是电机做驱动,,
升降实现起来有几种方法:一、滚珠丝杠+电磁离合器

二、目前我做的一台机器上的结构,,直接发图吧

至于精度,,以上所说的,升降要求精度应该不高吧?旋转精度为1/100mm级别。

楼主:
是电池设备.拍的日本的生产线.

上图应该是直接电机+减速机控制,步进或伺服都可以;也见过直接用普通电机的,用于转速不太高的驱动,不过可能就不能用U形开关了。

网友:
是电池设备.拍的日本的生产线.

上图应该是直接电机+减速机控制,步进或伺服都可以;也见过直接用普通电机的,用于转速不太高的驱动,不过可能就不能用U形开关了。

按你这样说的,那就是上下动作专门有驱动器来实现的,,应该是气缸吧

网友:
参考数控刀架的设计啊,先托起、旋转、落下、夹紧

网友:
旋转凸轮结构可以旋转180???

网友(2014-05-22):
各位,哪位能简单共享个180度旋转纯机构凸轮传动装置idear?谢谢大侠。。。。

网友:
来个简单的凸轮控制180度旋转设计简图,谢谢

网友:
有广州的设计朋友最好,联系方式: xiekongchao@newoptics.net.cn

网友(2015-12-24):
学习了,总是没有讲完

网友(2016-05-19):
只是180°的话  为什么要分两个机构呢?   旋转气缸也可以达到180°啊  而且是在上升的过程中开始旋转,不是已经达到楼主想要的要求了吗?  楼上这些分割器得花多少钱啊? 大写的心疼

网友(2016-07-20):
学习  比较复杂!!!

网友:
SMC就有旋转加升降的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