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的电源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15):
听一个朋友说MR-J3-70A的伺服驱动器本来有 L1 L2 L3三个三相220V的电源接口。可以改接两相220V的电源。我想知道具体是怎么来操作的,要改动那些参数。谢谢!

网友:
的确有,具体如何操作我也不很清楚,貌是难度一般的,期待有人解答!

网友:
是不是和电机接法有关。或者是简单的电工问题,拉来一根相线,再拉来一根零线,就是220了。

网友:
qijinluwwx 网友好!.你的问题类同小型三相电机单相运行。帮你做个链接。..syw  090820---03.52   .//*************************************

-------------------
对于1kW以下的小功率三相异步电动机,不仅可以作三相运行,而且也可以作单相运行。
      1. 电动机单相运行时的连接方式
     (1)三相绕组的三角形连接
      如图1所示。将电容器并接在三相绕组的任意一相两端(图中接在U相两端),然后220V市电加在电容C的一端和V2与W1的交点处。这样,电机就可旋转,如需改变电机旋转方向,则可按图2所示连接,将市电从电容器的一端调换到另一端即可。
     (2)三相绕组的星形连接
      将电容器接在任意两个端子上(如图3中接V1、U1),220V市电则加在余下的端子W1和电容C的任一端上。这样,电机就可旋转。如需改变电机转向,则将市电的一端从U1换接到V1端即可(如图4所示)。
      2. 电容器的容量选择
      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作单相运行时,所选电容容量一定要合适,若太小则旋转无力,启动困难;太大则回路电流过大,导致电机过热。一般电容容量值选择如附表所示。
      如果不查表,也可以按经验公式获得:当星形连接时,所需电容容量C(Μf)=P(W)/17,C的单位是μF,P的单位是W;当用作三角形连线时,所选电容容量C(μF)=P(W)/10。

网友:
不就是为了省个变压器嘛。
和参数无关,要看功率大小。小于0.75KW的可以接单相220,大于0.75KW的要用变压器变200三相。
实际上,能不能三相接单相要看驱动器的硬件设计。首先是缺相检测,有些驱动器有有些没有,如果有,就得骗过驱动器才行。最重要的要看驱动器用的电容强悍不强悍。单相,纹波大,对电容是个考验,如果大功率接单相,很快电容就会爆浆的。
有些小功率的驱动器直接就告诉你可以接单相,但它用的电容比同功率只能接三相的要大很多。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也希望楼主按规定走,别因小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