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涡卷弹簧工作力的大小和什么因素有关?

楼主(2009-08-15):
外行请教各位高手,平面涡卷弹簧工作力的大小和什么因素有关?和弹簧钢带的硬度有没有关系?
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您可以查一下机械设计手册关于涡卷弹簧的设计,看看和什么有关系。印象中应该和弹簧片的厚度、圈数、卷圆直径、材料的弹性模量。如果材料一定,和硬度关系不大。但硬度对弹簧的质量影响很大。太硬发脆,太弱弹簧容易塑形变形。 1# 213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