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径16 壁厚1.5的铜管 弯曲半径是多大?

楼主(2009-08-15):
外径16 壁厚1.5的铜管 弯曲半径是多大?谢谢!

网友:
不明白你要问什么问题,是在不破裂的前提下弯曲的最大半径吗?

楼主:
当然是在不破裂的前提下了 要是破裂了 想怎么弯都行的

网友:
忘了,以前做的超多,好象是R120还是80

网友:
我们用机器弯不锈钢,在有拉芯及模具的前提下,最小的弯曲半径为1D及以上。
铜材应该比不锈钢更好弯

网友:
我做的铜管弯曲多了,只是都是D8以下的,没做那么大的。

网友:
你们说的1D、D8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所讲的1D就是管子直径,比如这里说管子的直径是φ16,那我的弯曲半径就是16,1.5D的弯曲半径就是24,余此类推!
传个图直观一点。

网友:
多谢老马了。
拉芯是什么材料呀?

我们以前钢管就是灌沙。

1D那么小,估计也必须得穿芯子。

手册中有弯管的参考半径。

网友:
学习了,多写老马大哥指教。

网友:
手册那个d5d6的。我们很难弯不变型,弯出来也很难看,我一直是选用1d。

网友:
多谢老马了。
拉芯是什么材料呀?

我们以前钢管就是灌沙。

1D那么小,估计也必须得穿芯子。

手册中有弯管的参考半径。
引用 网友B:

今天受教了,拉芯; 回头让他们找找看 不要老用沙子和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