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级斜齿轮减速机---请教

楼主(2009-08-15):
二级斜齿轮减速机,穷斜角度在12-15度之间,减速比接近于16:1,一级模数3二级模数6,所有的齿轮均不变位,求助:两对齿轮的齿数各是多少?

楼主:
因为自己不太懂变位齿轮,只好采用不变位的斜齿轮。自己选了好几个齿数配比,都是要求变位的,要么就是螺旋角没法加工出来(螺旋角小数点后位数太多),不知哪位前辈有这方面的经验,希望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LZ,请提供输入功率和输入转速,才能配出合理的齿数比。

楼主:
电机的功率是11kw,转速时1460转每分钟。运转平稳,负荷平稳

网友:
减速机传动比分配原则:
1)使各级传动的承载能力相接近;
2)使减速机能获得最小的外形尺寸和重量;
3)降低转动零件的圆周速度;
4使各级传动中的大齿轮的浸油深度,大致相等。
i16(选用材料均为45,表面淬火处理)时,计算可得i5.4079i2.9586
第一级m3z119z2103;第二级m4z123z268。
计算结果供LZ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细心详尽的回答!这台减速机是用在下图的平地提升机上的,现在照片上的这个提升机是瑞士生产的,它的提升速度是0.6m/s(启动无缓冲装置),载重两吨,自重750kg。咱们现在做的这个是在它的基础上来进行设计的,基本参数和它是一致的, 减速机也是如此,按照以往的经验,我们选择地麽数一般不小于国外机器上采用的。瑞士选择地是5个麽数,电机是用了两个7.5千瓦的带动两个减速机同时驱动提升机起降。目前国内的厂家都是选择8个模数的齿轮,电机选择也是两个15千瓦的。经过计算,我们选用两个11kw的电机分别带动两个减速机,二级减速的齿轮选择六个麽数,安全系数只有1.3多,所以不敢选择比六个麽说更小的二级传动齿轮。你的计算结果真的出乎了我的意料,在我的记忆里,单机减速一般不超过四级为宜,对传动比是16:1的两级斜齿轮减速机,我起先是选用4*4左右配比,这次学习了,呵呵!后头一定好好补补这方面的知识 。由于自己没有做过关于减速机这方面的设计,还请您多多指导。

楼主:
可能是我描述的不够详尽,希望下面的照片能补充说明一点这就是机器的全貌了,这就是减速机的输出轴安装部分。

楼主:
减速机的输出轴上安装有齿轮,与提升架上的固定齿条啮合,提升平地起重机。在减速机的壳体上还安有一个轴,轴上按有靠背轮,靠在齿条的背面,大致保证齿条齿轮的啮合,这就对二轴和三轴的中心距提了一个要求,不亦小于200mm(呵呵,不过对于大麽数的齿轮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希望大家能给与我这个减速机新手指导一二。
工作中的平地起重机。

楼主:
8楼的照片是工作中的平地起重机。减速机采用平行轴减速机。

楼主:
减速机传动比分配原则:
1)使各级传动的承载能力相接近;
2)使减速机能获得最小的外形尺寸和重量;
3)降低转动零件的圆周速度;
4)使各级传动中的大齿轮的浸油深度,大致相等。
 各个齿轮齿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