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两个零件(螺纹)怎样配合?

楼主(2009-08-15):
下图中的两个零件怎样配合?在08版后这种零件有专门的选项配合,但是我现在只能用06版的完成.

网友:
相切配合或重合配合,路径配合 挨个试验

楼主:
选择其中一个螺旋面后点配合,就不能选上第二个螺旋面了.

网友:
09有配合啊

网友:
好像选高级配合有螺纹这个选项,但是我没用过,因为我没用SW做仿真,所以也就没必要按螺纹去给配合关系。    一般遇到螺纹,我就当是轴一样配合的。

网友(2014-11-20):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