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喷的摩托车发动机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15):
电喷摩托车4气门400cc单缸发动机出现怠速不稳甚至熄火,中低速放炮,有什么可能的问题存在及其解决方法。

网友:
版主对于摩托车的问题,可以到 中国摩托车论坛 发帖求助,

网友:
进气与排气问题,泵油时间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进气和排气的问题话
那事情就真的是麻烦了
要改凸轮轴
现在暂时还不能肯定这个问题
先想办法排出其他一些问题

网友(2009-09-14):
请问是什么牌子的电喷摩托?钱江?
建议LZ复位一下ECU,然后再看。
如问题重现,考虑硬件更换(譬如楼上说的凸轮、油泵...)

网友:
楼主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节气门是否清洁?尤其是节气门怠速系,怠速是靠锥度控制油量的,由于汽油清洁度不好,长时间会导致该锥度被杂质堵塞。
2、检查火花塞帽是否安装完好。检查火花塞电极间隙,检查火花塞帽打火强度是否异常,检查连接火花塞帽的电线是否有破损,如破损可能引起干扰。
3、检查缸压是否正常,如不正常的话,可考虑打开缸体检查活塞是否拉缸。
4、中低速放炮:请检查尾气,用手接近排气筒尾部,闻一下手是否有汽油味。放炮是由于部分混合气体燃烧不完全导致。这是λ值一定是不正常的,建议检查ECU、以及相关的传感器。

网友(2010-09-25):
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