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ANSYS焊缝怎样处理

楼主(2009-08-15):
(无正文)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

网友(2009-11-13):
应该不考虑,如果做结构可以忽略掉,按拉应力78%剪应力60%角焊缝49%处理,如果是专门分析我只知道有专门分析焊接过程和热影响或是残余应力的,没见分析焊缝的。
我想焊缝不是分析的出来的吧,主要是看工艺和师傅的手艺,焊的都是裂纹再分析也是费。所以探伤才是主要控的吧。

网友:
焊接在起重机方面很重要,有分析的,我给你介绍一本书,ANSYS APDL高级工程应用实例分析与二次开发,第八章焊接过程仿真分析,可以看看

网友(2012-04-06):
哦,应该是不错的书吧,学习下。

网友:
这个问题,我先前发过相关的东西,有兴趣去找找看。

网友(2012-05-25):
这个问题,似乎没明确答案。

网友(2013-05-29):
焊接怎么处理啊?需要在ansys里重新定义么?还是三维建模时就定义?

网友(2013-07-27):
看场合,如果有退火等消除残余内应力手段,可以直接定义接触。如果没有且焊接变形影响较大的话,要看焊接过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