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木肯的双列圆锥滚子轴承游隙和隔圈尺寸,每套是一个值吗?

楼主(2009-08-15):
铁木肯的双列圆锥滚子轴承游隙和隔圈尺寸,每套是一个值吗??本人现在做双列圆锥滚子轴承理论合套

网友:
游隙可以确定到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而隔圈尺寸,内外径确定的,厚度需要根据轴承所需游隙来确定,

网友:
每套轴承的隔套尺寸都不一样,属于轴承间隙调整时确定

网友:
双列轴承游隙是一个固定的范围,例如0.08-0.20mm,不同型号的轴承游隙可能是不一样的,同型号的轴承,游隙就是一个固定的范围。
隔圈是调整游隙用的,轴承游隙在厂家是通过分组选配得到的,隔圈的厚度也是一个范围,但一批轴承可能是需要一组或几组隔圈选配。像铁姆肯这样的大品牌,由于设备能力很高,公差分散很小,一般只需要一组隔圈就够了,这样有利于减少其分组选配游隙的工作量
具体到每一套轴承,测量结果肯定只是一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