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明斯99马力电喷发动机动力下降---请教

楼主(2009-08-15):
大家好我公司客户一台99马力农机,在工作68小时出现油水分离器故障指示灯闪烁及蜂鸣报警音,随后对燃油系统检查发现油水分离器里水份及杂质超标,进一步检查发现燃油浑浊有异物,询问客户得知燃油已经使用8小时,建议客户把整箱燃油放掉重新加注合格燃油。
     2天后客户电话称机器公路行走及收割是效率下降,随后公司服务人员到现场对机器进行检查,行走制动系统及液压泵进行检查没有故障码及不正常的症状。
     康明斯服务商到现场检查,通过诊断软件发现有已前的故障码,消除旧故障码后进行测试,在诊断仪上2400转时油轨喷油压力15533psi   水温180.2F   进气歧管压力(InHg)  大气压力(InHg),服务商称属正常数值。
     但客户感到发动机动力明显下降。

网友:
看样子是使用了劣质柴油而引起的,国内用电喷机真的不合算`  柴油太差了,应该是喷油器发卡或拉毛了,不知道这台机器有没冒黑烟什么的??

楼主:
该电控发动机确实使用了劣质燃油,在更换燃油之初发动机输出功率正常,但是有时发动机转速不平稳,2天后发动机输出功率下降,但是发动机转速变为平稳。消音器排出烟色正常,检查空滤没有问题,燃油滤芯重新更换,发动机输出功率没有提升!

网友:
柴油太差了

网友:
应该还是喷油器发卡了``建议你用断缸法检查是不是喷油器卡死` 电喷机的话可以通过逐缸拔掉喷油器上的线索判断.方法是:让发动机低速运行,你然后逐缸拔掉喷油器上的线索,如果你拔掉那个缸的线后转速有变化说明喷油器是好的,没变化的话就说明这个喷油器卡死了不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按上面我说的方法试试,有时还是土办法好`呵呵.

楼主:
谢谢 明天我试试!  今天客户说发动机工作130小时,机油丢失2.5升,康明斯服务人员说1000升燃油丢3升发动机油,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估计看不懂

楼主:
简单的说机油消耗过快,130小时居然消耗将近2.5升!

网友:
应该是喷油器的问题
建议按照5楼的方法检查喷油器
主要检查单缸功率降最严重的

网友:
如果是新车的话这样的机油消耗是大了些,旧车的话也差不多了``
机油消耗过多也有好多方面的,比如说你的发动机应该按要求应该是用CF-4级的机油的吧?

网友:
放屁!

如果你确认是康明斯高压共轨的发动机,后面没有冒黑烟,暂时不要考虑喷油器。而且千万别拔喷油器线束!断缸不是这样做,而且会停掉其他缸。

接着找康明斯代理商,注意油轨压力控制值和实测值的差值。

油水分离器报警,必须更换发动机上的柴油滤清器。
柴油滤清器必须是正品,否则,你恐怕要换高压泵了

楼主:
新机器  是康明斯QSB 3.3升电控电控共轨柴油机(日本康明斯工厂生产),消音器排出烟色无异常,油水分离器报警后更换燃油滤清器,部件是工厂提供无质量问题。

请问如果断缸实验,后果有多严重?

网友:
这种情况我见过好多次了,95%是喷油器卡死,有气缸不工作,楼主你还是再请康明斯的售后来看吧,重点就检查喷油器,看喷油器的回油量正不正常,再做判断.  如果他们有仪器能检测喷油器的话更好`

楼主:
很难办!客户是买我公司机器,我们没有权利动康明斯发动机,而康明斯服务商则说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就是喷油器卡了, 喷油器卡了电脑是不会报错的,

楼主:
机器状况没有恶化,一直维持原状。

网友:
不想修的话就这样用吧``` 呵呵,

网友:
如果你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可以加入我们的QQ群66625498
看来以上都是同行,有兴趣的请加入到QQ群.

网友:
建议换全部的喷油嘴啊

网友:
看样子应该不是发动机本来的问题。估计是因为之前所用燃油造成的系统问题,在清除故障代码之后依然如故估计要对把燃油滤清器换一下。 咳,JS的油造成的问题却讨不到个说法,哑巴吃黄连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