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注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15):
我用的是国内CAD,但是画了一个图,尺寸缩小了很多倍画的,但是当我标注的时候字很大,不知道怎么能够把这个字缩小,因为我的字的大小调整的很小了已经是0.8了,但是字还是很大,大家给我看看,出出办法,星期一要交图纸,很急了。
CaD文件是 outside layout

网友:
为什么要缩小图形呢?

网友:
把尺寸放大了再标注不行吗?

网友:
可能是所选的模板不同造成的

网友:
CAD绘图没必要缩小画。即是图形尺寸过小或过大就得修改标注样式才能使标注与图形匀称。

网友:
我用的是国内CAD,但是画了一个图,尺寸缩小了很多倍画的,但是当我标注的时候字很大,不知道怎么能够把这个字缩小,因为我的字的大小调整的很小了已经是0.8了,但是字还是很大,大家给我看看,出出办法,星期一要交 ...
引用 网友A:

国内CAD也是来自国外的啊!不知为什么你要“尺寸缩小了很多倍画的”?CAD是一种先进的微机辅助设计系统,用CAD画工程图不同于伏在图板上手工画图,在CAD中不管所画的对象大与小,都只需按1:1来画图。然后在打印出图时,再根据图形所占尺寸的大小和想要出图的图幅对图框进行缩放,以完成一幅工程图的制作。
    以模型界面打印为例,在图形按1:1比例画好后,用插入法从CAD模板库中找出一个图框插到这个图中,再将图框放大或缩小将画好的图形“套”住。如果图框是放大的,那么用“框选”方法拾取的打印范围打印出来的图纸,比例就是缩小的,如1:5,1:10等等。反之如果图框是缩小的,那么比例就是放大的了,如2:1,5:1等等。图框没有放大、缩小,那就是1:1的比例。CAD 中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不管图形放大缩小多少,你在画图之初设置好的线宽值不会因图形打印的放大或缩小而变粗或变细,但你所设置的文字的高度和箭头的大小会在图形打印时随比例的变化而变化。
     为了在打印的图纸上得到符合标准的字高和箭头,在打印前就应当对文字和箭头进行设置。对一个CAD文件中有多个不同比例的图纸,修改方法是打开“特性”对话框, 逐个点击需要调整的尺寸标注,在“特性\调整\标注全局比例”中将“1”改为图框放大、缩小的比例值,就一切“OK”了。如果一个CAD文件中只有一张图,或虽然有多张图,但缩放比例都是相同的,就可在“标注式样\调整\标注全局比例”中进行全局调整,那么这个文件中所有的图形文字高度和箭头大小都得到相同的改变。
     另外全局调整也可在“标注式样”中“箭头”和“文字”中调整箭头的“尺寸”和文字的“高度”,请楼主自己试试看吧。

网友:
顶,楼上说的很详细啊,

网友(2009-09-24):
嗯,有的国产CAD初始化工作不到位,确实让人感觉似是而非。楼主改用尧创CAD试试,这款软件的初始化做得不错,用提供的缺省模板制图时,可以什么都不设置,直接按实际尺寸设计绘图就可以,标注大小比例是程序根据图纸比例自动换算后了的,标注和出图时不用考虑换算关系。

网友:
看了一下楼主的图形,缩放后的图形不是实际大小的图形了呀!我试了试,将ISO标注样式中的“调整”标签页中的“标注特征比例”-全局比例由1改为0.005,然后标注,大小比较合适。
即使为了打印将图形缩小了,但标注还是需要反映真实尺寸的吧,那么标注样式中的测量单位比例因子(在标注样式的主单位标签页中)需要修改正确,比如缩小了20倍,则测量比例因子需要改成20,标注时自动测量的值才正确

网友:
编辑字体不行吗?

网友(2009-11-03):
应该是图形的比例与表住比例不同!

网友(2018-05-22):
6楼大神,讲的很详细,路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