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用铧的曲面是什么结构曲面?

楼主(2009-08-15):
耕地用铧的曲面是什么结构曲面?

楼主:
这种铧有设计公式吗?若有,谁有?
请传一个,谢谢!!!

网友(2010-03-02):
一般没有现成的公式,那是一个特殊的三维曲面,不同的土壤田间曲面也不一样。

网友(2010-04-01):
上学时记得老师说过犁曲面目前还没有数学模型

网友:
犁体曲面有3 种结构型式: ①翻垡型( 滚垡型) 。目前生产中使用的侧翻土壤的犁头就是这种型式, 翻土性能较好。②窜垡型。主要应用于传统的三角形犁, 碎土性能较好。③通用型( 滚窜型) 。是前两种犁体的结合, 翻土和碎土能力在一定程度得以兼顾。
不同的结构形式的曲面有不同的形成方法和参数。

网友(2011-05-30):
好像没有数学模型

网友:
本人也需要   最好附加ug图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