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太硬,2mm的孔钻不动,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09-08-15):
不锈钢太硬,2mm的孔钻不动,,请问大侠们有什么解决办法,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
用含钴高速钢钻头

网友:
不是太硬,是它韧性强, 所以钻孔就难钻,特别是孔要钻通时,尤为严重.建议你钻时顶角磨大一些.

网友:
穿孔或脉冲啊,2毫米太小,钻头易断,你最好改变加工方式

网友:
加工硬化了吧,用合金钻头。

网友:
2毫米太小,钻头易断,你最好改变加工方式.比较赞成,有时有必要学会分工合作,自己干不了,应该外协的就外协,国家发点电不容易啊!把钱塘江搞得现在都不涨潮了。

网友:
我们的平台用不锈钢板做的,1.5mm厚,钻1.2的孔,几千个孔也换不了几次钻头

网友:
回复 网友A:
2mm的钻头是手工磨吗?能磨成不锈钢群钻吗?

楼主:
谢谢各位,我先尝试一下合金钻头,一般的不锈刚我都钻过2MM的空,只是这个的材料不知道怎么搞的,最好是有个能降低不锈钢硬度的方法那就最好不过了.

网友:
不是硬,是不锈钢的韧性好,高速钢的红硬性差!用含钴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