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上的尺寸带方框是什么意思 请教

楼主(2009-08-16):
请教前辈
图纸上的尺寸带方框是什么意思 多谢

网友:
基本尺寸,
应用于形位公差定义.

网友:
一般带方框的尺寸,都会在技术要求里面有详细的要求,有可能是形位公差,或者精度要求(配车配磨),或者是热处理要求

网友:
带方框的尺寸是理论尺寸,允许加工时存在一定的偏差。

网友:
我想应该是理论尺寸

网友:
形位公差尺寸

网友:
有特殊要求的尺寸,一般会在技术要求里说明

网友:
基本尺寸。同意二楼

网友:
同意二楼应该是基本尺寸~~~用于定位

网友(2010-09-04):
回复 楼主:

    截个图 可能性有几个

网友:
[url][url][/url][/url]

网友:
请问各位大侠,该图纸中的86带方框什么意思?

网友:
参考尺寸-待定
最后确定于装配,图纸的技术要求应该有说明

网友:
参考尺寸 或着是重要尺寸

网友:
方框有很多呀,有的是在名义尺寸上面标方框也有在旋转公差例如圆度圆柱度这些的方框呀

网友:
基本尺寸。或者制图者作为标记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个标记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理论尺寸。

网友:
仅仅是尺寸带方框的话,应该是参考尺寸。

网友:
解释为:带方框的尺寸是理论正确尺寸,允许加工时存在一定的偏差。

网友:
如图中的直径尺寸64就是参考尺寸。

网友B(2012-05-22):
标注尺寸文字加方框是表示该尺寸为理论正确尺寸。形位公差的公差带由理论正确尺寸确定,是固定不变的。如果以尺寸公差定位,则形位公差的公差带在尺寸公差带内浮动。就是说,理论正确尺寸要比其他情况严格的多。

游客

网友:
说得很对,近乎教科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注尺寸文字加方框是表示该尺寸为理论正确尺寸。形位公差的公差带由理论正确尺寸确定,是固定不变的。如果 ...

就是理论尺寸,加方框表示此尺寸很重要;相当于绝对的零位尺寸。

游客

网友:
支持

网友:
基本尺寸,与形位公差配合一起使用。

网友:
就是在标准形位公差的时候用的,理论正确尺寸

网友:
一般为理论尺寸

网友:
是理论正确尺寸

网友:
理论正确尺寸,可以用来做基准。

网友:
在86的圆上三等分?可以这样理解吗 ?只是一个标注的提醒尺寸吧

网友:
朦胧记得是理论尺寸

网友:
公差多点,也有别的,你干嘛不把图发上来?

网友:
理论正确尺寸,是一种理想尺寸,无公差要求

网友(2014-01-24):
基本尺寸。

网友:
参考尺寸,如果与其它的尺寸不符,这个尺寸可以修改

网友:
那是基本尺寸,用于一些形位公差的定位

网友:
理论尺寸

网友(2014-07-08):
那公差应该怎样对应?检测是应该怎样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