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板材气割还是做锻件还是可以买到现成的?

楼主(2009-08-16):
工件
材质:普通45号钢
尺寸:长 120   宽95   厚51   (长方体)
数量:200件

请问,该如何下料?买板材气割还是做锻件还是可以买到现成的?、?谢谢

楼主:
没人回复啊

网友:
当然是买板材气割了。买的时候可以让卖家按尺寸下好了。锻件太贵了。

网友:
买板材,可以免费帮你割你要的尺寸

网友:
就200件,楼上的所说的方式在那里见过。钢铁生产厂家,还是经销商。段造和板材是有差别的,你用来做什么?
液压件吗?

网友:
锻件是这么加工啊,是yong压力机

网友:
就200件,气割你能买到45号钢小半张的板吗?锻造比较实际。

网友:
气割,要求不高就不用锻件。量不算大,把尺寸告诉经销商就OK

楼主:
恩。这个我倒是忽略了。如5#师傅所说。是用于液压阀体,要求在40MPA下试压,这样看来用45#钢板可以满足吗

网友:
恩。这个我倒是忽略了。如5#师傅所说。是用于液压阀体,要求在40MPA下试压,这样看来用45#钢板可以满足吗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加工后的情况

网友:
量太少了,如果多的话可以做型材,不过注意最好不能气割,等于做了一次热处理,加工是刀具磨损会很严重

网友:
别说51mm的板子,就是80的板子照样可以气割,经销商哪可以照图下料,气割后,不要沾水,没问题的

网友:
还是棒料锻打快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用做阀体用的,板材能不能满足的?

网友:
12#说的对,我们经常做这样的气割,没问题的,只要切割过程中不沾水就可以。但是厚度51mm的板子不太好找而已。一般来说都是45mm 50mm的材料。

网友:
用做阀体用,45#钢板应该可以,45#钢板不过4000-6000元/T,锻件8000-12000元/t。那个合适一目了然。

楼主:
星光说的是,价格很明显,谢谢各位了

网友:
你要看这个零件的重要性和是否能够买到合适的钢板